一个小问题?请工控工程师赐教!!!

楼主(2003-02-21):
各位工控工程师您好! 我公司产品近期要上组态。但对组态软件不熟悉,请您指教! 我公司生产恒压供水设备,用PLC及变频器控制,现须监控水池液位,电机的电流,电压,远传压力表,变频器的运转频率,并能远程控制,请问: 1 是否需要另外添加硬件?如PCI数据采集卡 2 计算机与PLC及变频器怎样连接?用何种协议?那种较好? 3 如何读取PLC及变频器内的参数? 烦请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请告之PLC,变频器等品牌及型号

网友B:
如需监测实时数据,如液位、压力等可用模拟量读入plc,一般的变频器都有模拟量输入和输出端子可用plc读取和控制,上位机和plc以通讯的方式监控。另外,有的变频器有485通讯口,上位机可直接读取变频器内部参数并可控制。至于用何种协议要看plc和变频器的具体型号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