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瓦提水源地无线SCADA系统简介

楼主(2003-02-21):
新疆塔里木河综合治理阿瓦提玉满水源地SCADA系统覆盖面积近百平方公里,地处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是塔河综合治理自动化项目开工的第一个子项目,也是目前国内水源井无线SCADA系统中子站数量最多的系统,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全区范围内分布着180口水源井,由于地域广大、自然条件差,水源井较分散,人工巡视一次往往要用3-4天的时间,而且不能及时发现设备故障,维护困难,为此只能采用微机无线SCADA系统来管理整个水源地。 整个系统共包括180个水井测控子站和一个中控中心,由于部分水源井距中控室较远,且现场树木较多、较高,无线信号衰减较大,故有两个水井测控站在完成本站测控工作的同时还充当其他站的中继工作,极大的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现场无水井房,采用防盗机柜露天安装,水泵采用自耦降压方式启动,所有传感器及无线RTU均安装在防盗机柜中,所以要求设备应能适应较为恶劣的环境。 现场采用ELPRO公司内置数传电台的一体化无线RTU(EP105H-2)完成数据测量、设备控制及无线通讯,分别采集深井泵的工作电流、电压、有功电度及水泵出口压力、流量、深井液位等信号。为保证设备安全,现场机柜内安装防盗报警系统于RTU连接,可将报警信号通过无线RTU传入中控室。RTU除完成现场数据采集外,还可以将设备运行状态信息也传送到中心站,并可执行中心站的遥控、遥调指令,完成现场设备的控制和调节。现场无线RTU具有较高的通讯速率,采用自报工作方式与中控室MTU无线通讯,当现场数据发生变化时则立刻发送,所以虽然现场站较多,数据量较多(1600个),却能保证数据的实时性。 控制中心由PC机和通信前端机(MTU)EP105H-C组成,它是SCADA系统的控制管理级。MTU采用无线方式收集来自180个深井本地监控子站的RTU发来的所有现场监测数据,并将数据存于EP105H-C寄存器中供PC机调用。PC机通过RS232与EP105H-C连接,采用MDBUS RTU通讯协议,PC机不断的对EP105H-C的寄存器进行扫描和更新,完成系统数据的采集和控制,从而监视整个供水系统的运行情况, 根据这些数据反映出的工艺运行状况完成供水系统的总体运行调度,保存并提供各种监控数据和统计报告,实施对180个本地监控站(水源井)设备的远程控制。

网友A:
你们做过几个项目了,树木会造成信号衰减吗?这到没听说过,我单位已做过近百个供水、供气、供热的一体化系统了,有空交流一下!你们的价位是不是很高呀?

楼主:
工业无线数传频段主要是超短波和微波频段,使用频段大多数是甚高频VHF(30一300兆赫)和超高频UHF(300一3000千兆赫)频段。在超短波和微波波段,由于频率很高,电波沿地面传播时衰减很大,遇到障碍时绕射能力很弱,投射到高空电离层时又不能被反射回地面,所以,这一波段的电波只能使用视距传播和对流层散射传播两种方式。由于散射方式场强太弱,故主要采用视距传播 在数据通信中,除了考虑电波在自由空间的传播损耗外,各种障碍物对电波传播所引起的损耗是必须考虑的,通常把这种损耗称之为绕射损耗。在实际路径中,物理障碍物(如山丘,树木,建筑物等)常常靠近甚至在视距内。这种障碍物对总路径损失的影响取决于其靠近视距的程度及其形状。在上面介绍的项目中,周围分布着密集的树木,许多站点的天线都深入到树丛中,其绕射损耗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我们做过的无线测控项目不是很多,这两年大概也就五六十套吧,主要使用也是供水、水利、供热等领域。我所说的“一体化RTU”主要是说无线RTU将数传电台、I/O输入输出、控制器、寄存器等封装为一体、全部部件都为ELPRO公司生产。不知道你所说的“一体化系统”是什么概念?ELPRO的产品作为国际著名品牌,其性能是比国内一般产品高的多,价位也略高一点,但和其他同类进口产品比,则价格要低的多。

网友A:
我所说的是供水、供气、供热生产无线调度,ONE ALL IN SYSTEM,这是山东省科学院计算中心的科研成果,1999年国家建设部重点推广项目,在中央台2001年的科技聚焦节目里做过专题报道,你可能没看过。我们的远程终端是很稳定的,并且价格应该是比你们的要低很多。我们刚在山西做的项目,那里自然条件恶劣,并且有山坡阻挡,但系统很稳定、可靠。我们的产品跟你们的构造是一样的,你们用的电台是什么型号,多少瓦的?距离很远的时候是采用中继吗?

网友A:
我所说的是供水、供气、供热生产无线调度,ONE ALL IN SYSTEM,这是山东省科学院计算中心的科研成果,1999年国家建设部重点推广项目,在中央台2001年的科技聚焦节目里做过专题报道,你可能没看过。我们的远程终端是很稳定的,并且价格应该是比你们的要低很多。我们刚在山西做的项目,那里自然条件恶劣,并且有山坡阻挡,但系统很稳定、可靠。我们的产品跟你们的构造是一样的,你们用的电台是什么型号,多少瓦的?距离很远的时候是采用中继吗?我们的终端一般来说可以达到1000平方公里

楼主:
我们的产品之所以称之为"一体化无线RTU"就是说该RTU内部已经含有无线数传模块,它和I/O输入输出、控制器、寄存器等都封装于一个铸铝壳体中,所以说我也无法说出它是什么型号,因为它是RTU的一部分.其发射功率从10mW---10000mW可以通过软件设定.距离较远时可采用中继。不加中继传输半径可达50Km。当然,ELPRO公司也有专门的数传电台,其型号为:EP105H-D

楼主:
关于山东省科学院计算中心的科研成果ONE ALL IN SYSTEM不知是否能提供较详细的资料,价格是多少?

网友A:
我听说你已给我公司打过电话,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在跟我们联系,我的电话是13505400648

楼主:
我没有给贵公司打过电话,您能将详细资料给我发个邮件吗? guoguangyang@sohu.com

网友B:
我想找点关于scada方面的资料(最好为输油管道方面的),不知老兄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C:
能否把方案发个邮件给我?不胜感激。 tcw@wto-china.com

楼主:
如须了解SCADA系统中无线RTU详细的资料可参见WWW.elpro.com.cn

网友D:
如果有电台的需求,请联系我们。   美国MDS中国代理商,优惠销售MDSx710、MDS EL705系列电台:      北京华讯通信电子技术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逸园甲16号北京世纪龙都国际公寓1608室,100101   电话:010-64984927   传真:010-64984954   www.wirelessdatant.com

网友E(2005-09-09):
请问各位,内置数传电台的一体化无线RTU,除了ELPRO公司,还有什么品牌型号,能做个性价比较吗?

网友F:
北京易控微网科技 品质造就经典 合作共创双赢 http://www.econtrolnet.com 水源井监控、油田抽油机监控等SCADA系统的应用超过了几千套,欢迎了解高品质和国产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