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02-21):
各位行家: 你们好! 我想向你们请教个问题,用变频器(线电压输出为380V)驱动电机,电机该采用什么接法?? 我们工厂买了台变频器,当电机采用三角形接法时电机震荡的非常厉害,并且马上保护,而采用星形接法就好了,是不是所有的电机采用变频器驱动时只能用星形接法????还是变频器本身设计的问题??? 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接法能随意改吗!请看一下电机说明书!

网友B:
这要看你电机的功率,参照电机说明书接法,本该接三角形的而接星型电机的震荡反而小,说明你的变频器可能有问题

网友C:
可能你的电机是三相220V的。

网友D(2011-06-28):
应该把电机变频器参数0该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