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如何在INTOUCH7.0(WIN98下)通过NETDDE访问NT4下的I/O SERVER 数据。(NT环境中数据通过NETDDE互访没问题)。

楼主(2003-02-21):
现想通过INTOUCH提供的数据远程访问I/O SERVER(NETDDE)。在NT4和WIN2000下没问题。但在98下不能读取数据。提示输入用户名密码验证,输入后提示无效密码,无法建立连接。这是何故??敬请各位大哥大姐指教

网友A:
98 就不要用了 提供i/o server 的机器是win2000还是nt4 开启用guest 的口令不对吗?

网友B:
98下需要到windows目录下找到NETDDE这个程序(程序名大概是这个).运行它并设置本地节点名.以后每次开机后均需启动这个程序才能进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