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楼主(2003-02-21):
你好!我是第一次使用INTOUCH 7.11,想和OMRON plc C200H通讯,不知如何设置.我现在暂时用的是没有加密狗的,是不是要有加密狗才能通讯上?谢谢

网友A:
没有加密狗也可以DEMO两个小时 关于连接C200H,可以参看IO SERVER的帮助文档资料

网友B:
可用INTOUCH 7.11自带的OMRON plc C200H通讯驱动程序通讯 亦可自编DDE通讯

网友C:
请使用intouch 自带的i/o server盘中的驱动即可(omron c200h :host link这个就行).若是demo版,对不起,它不提i/o ser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