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脉冲输出与伺服电机

楼主(2003-02-21):
各位大侠: 小弟用的是siemens S7-200plc,利用高速脉冲输出口给伺服电机驱动,请问伺服 电机的内部是否要有设定,它们之间的内部关联是如何的? 多谢! 忧伤

网友A(2003-01-03):
不知道用的是哪种驱动模块?

网友B:
伺服电机内部不需要进行其他的设置,只要你的伺服系统能够接受西门子S7-200的共阴输出,否则要加一个共阴/共阳转换模块!

网友C:
玄弓小子说的不错

网友D:
问题的关键还有一个,你所选的驱动器接受那种脉冲:SIG+PLUS,A+B,CCW+CW

楼主:
我不是太清楚驱动器接受哪种脉冲,我只是负责程序设计, 我想利用脉冲输出的0口或1口,直接输出给伺服驱动器,驱动器是 OMRON的,不知能否行得通

楼主:
回onecloudy:没有驱动模块

网友B:
你肯定要加信号转换模块了

网友E:
同意litianhai的方法,关键取决于参数内的脉波型形态的选择。

网友E(2003-02-21):
需设定伺服驱动器内部的电子齿比及脉波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