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本人没做过太小的系统,请问一个300瓦的系统,要求调速,什么方式比较常见?

楼主(2003-02-21):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你要的是什么系统,单纯是调速的话你可用变频,或者转差离合调速。

楼主:
是单纯调速,这么小的电机,是三相还是单相的多?如果是变频,有三相380V的吗?

网友B:
有啊,各品牌变频器大都有。

网友C:
你看那电风扇 :-)

网友D:
变频器一般单相220V入,三相220V出的多,电机星型接法。角型用三相380V出既可。 最好采用三相电机。若用单相的,如果是带离心开关的,则不能用,若用速度不能太低,或者将离心开关引出控制上要处理好,否则将烧毁起动绕组,若用分相电容式得用变压器隔离匹配。 不过用变频器成本高。用电风扇 的调式方式也行,但是有级调速,速度级别越多,接头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