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与风机

楼主(2003-02-22):
请问,200KW以上变频器在罗茨风机与离心风机上应用需注意什么,二者的区别在哪

网友A:
罗茨风机选恒转矩的, 离心风机选变转矩的。

网友A:
不是 罗茨风机是恒转矩的, 离心风机是变转矩的。

网友B:
你有几级风级,最好都选恒功率的。因为风机运转时不平衡性比较大。如果小了。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