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组态王通过modbus plus 网与QUANTEM PLC相连?

楼主(2003-02-22):
如何使用组态王通过modbus plus 网与QUANTEM PLC相连? SA85卡已配置,但上位机读不上值? 是否SA85配置有误? 应如何正确配置?

网友A(2001-11-08):
如何做一条RS485/422转MODBUS的通讯线呢???? 请老师们指点!!!!!!11

网友B:
直接向组态王要一个驱动(plc)的驱动!直接通过串口采集plc数据即可!(可能组态王公司要向你收取驱动的费用!适当的费用也是应该的)

网友C(2003-02-22):
现在组态王已经有了SA85的驱动程序。。很好通讯的。 但不知道是否有OPC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