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水锅炉回路控制

楼主(2003-02-22):
现做一工程,是热水锅炉的DCS,请教各位热水炉的出水温度自动调节如何实现?非常感谢

网友A(2003-01-23):
说详细一点

楼主:
在热水出口并接一冷水出口,冷水出口接一控制阀,用一pid控制冷水流量,请点评。

网友B:
出水温度同时控制给煤,炉排,和鼓风机转数,烟气含氧量控制引风机转数。在出水处增设一混水罐,将锅炉进水的一部分低温水直接住入混水罐,以保出水温度的稳定。最好还能加入锅炉进水流量的调节。以上意见仅供参考,欢迎指正!

网友C:
如有需要请电: 020-85510117 邵生 昆仑工控

网友D(2003-02-22):
如果控制精度高的话,可以用串级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