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能不能推荐一个用过pci-7841的人啊

楼主(2003-02-22):
我在深圳 刚刚买了一块pci-7841卡 在深圳凌华买的 结果那些人都说不会用 能不能介绍一个用这个卡比较有经验的人啊 最好在深圳的

网友A(2002-08-29):
您好,是必须选择PCI总线么,我公司有ISA总线的CAN卡,很便宜。如有需要可以回我信箱: arethusa@sc-tec.com 或者电话13011136543

网友B(2003-02-22):
我用过PCI7841在DOS以及Win98以及Win2000,使用效果还行

网友A:
我这里有CAN-PCI转接卡,可以根据你的要求设计接口函数,有意的话请与我联系,我的Email:samxiu@163.com。

网友C(2007-12-03):
我在试用凌华的PCI-7841板卡,进行控制系统的通信连接。我的操作系统为Win98,编程工具为VC++6.0,利用安装PCI-7841的Win98驱动附带的C:\Program Files\ADLink\ND-7000 DLL下的include 和 lib文件夹的内容,具体如下:
1)在VC++6.0建立一个名CAN_Test工程文件(MFC AppWizard(exe));
2)将include和lib文件夹拷入工程文件夹下;
3)进入VC++6.0的Tools->Options->Directories,添加include文件地址;
4)在VC++6.0的FileView中添加lib库中的7841.lib文件;
5)按照手册设置CAN参数(波特率为250K);
6)Port0每10ms向Port1发送一个数据包,Port1开接收线程(查询接收);
7)实验结果为:Port0发送1s后(100个包),Port1只接收到49个。
请问专家,
1)是否可以不用7841.lib这种动态链接库,直接读can卡地址来查询接收数据?有哪些好办法?
2)我以前用的PCL-841是Isa插槽,我初步认为PCL-841卡坏了,有没有硬件电路图或比Monitor更好的测试工具,或者可以检修的商家(我在南京)?
3)有没有其他如PCL-1620这样PCL-841的完全兼容产品?相关具体说明是否能共享一下?

高政南

南京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1002教研室(邮编210094)

qq: 531403313 MSN: ZhengNanG@hotmail.com Email: gzn1981@163.com

网友D(2010-04-24):
提供CAN通讯技术支持,特价供应CAN通讯卡,PCL-841,PCM-3680U,PCI-1680U,PCI-7841....QQ:928499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