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荷率&通讯速率

楼主(2003-02-23):
请教各位同仁,一个控制系统的底层控制器CPU的负荷率控制在多少比较科学,如何计算所组态的控制程序的负荷?另外如何测算通讯速率是否满足系统数据交换的需求?

网友A(2003-01-24):
An Feild Controller carries out the specified processes at the standard scanning period of n second. If an Feild Controller cannot finish the specified processes within a n-second scanning period because there are too many function blocks or too many high-speed scanning blocks, the Feild Controller carries out the remaining processes in the next n- second period. The remaining processes are not skipped.

网友B:
to 理论存在 能否说的具体点(最好用中文) 谢谢!!

网友C(2003-02-23):
控制系统底层CPU的负荷率按照要求在系统最忙时CPU的负荷率不应超过60%,操作员站的负荷率不应超过40%,通讯总线的负荷率不应超过30~40%. 每个DCS系统的厂商都有这方面的测试软件和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