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如何实现PC和CAN之间的通讯

楼主(2003-02-23):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何实现PC和CAN之间的通讯,通常采用什么手段实现,用C ,还是用VC 还是用LABVIEW ,谢谢!

网友A(2003-01-11):
Mr.UP LABVIEW能够实现吗?下次去暨大听课时候该问一问就知道了!不过c和vc都是可以实现的。我这里有研华PCI-481卡就是c编写的程序,不过我也很烦,接受到的GPS定位信号一堆乱码,敬请各位提供帮组,谢谢!

网友B:
PC和CAN之间硬件用CAN总线PC插卡,根据硬件插槽的不同可分为ISA插槽和PCI插槽两种,目前计算机大都只有PCI插槽。 软件方面一般供应商都会提供板卡的驱动程序以及调用的动态联接库或者控件,用户可以使用VC编程,Labview也可以调用动态联接库和控件。 请访问www.sanchun.com,北京三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有相关产品介绍。

网友C(2003-02-23):
不知可否用VB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