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和三菱PLC的问题

楼主(2003-02-23):
在下近日做了VB和FX2N的通讯程序,问了几个人,均说程序没问题 可就是PLC没反应,那位高人或做过类似程序的人请指点一二 多谢多谢 EMAIL:duzili@371.net

楼主(2001-12-03):
可以将您的情况详细说明吗

网友A:
本人做过,没有问题!与什么接口通讯,编程口/FX2N-232BD/485BD/485PC-IF? 可将程序email allen@syslink.com.cn, I WILL CHECK FOR YOU

网友B:
把你的程序发来吧!我也正在做这个.我把我的发给你,互相帮助..呵呵 E-MAIL:CHENXL115@163.NET

网友C(2003-02-23):
可以将您的情况详细说明,mscom控件设置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