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三个问题

楼主(2003-02-24):
能否请教三个问题: 1 intouch中怎样解决类似数组问题?比如我有一定条件下改变60个标量的值,能否象其它语言一样,用一个语句解决."supertag"可以吗,怎么用? 2 怎样提高程序的安全性?比如开机自动进入监控界面;设置用户权限;隐藏脚本等. 3 哪里有比intouch中文手册更详细的使用说明.比如一些函数的用法,类似$accesslevel系统标量的用法,安全设置(security)的使用.

楼主:
关于这3个问题:   1.InTouch目前还没有真正的数组解决方案,但也间接的做到数组。可以定义间接点,间接点不能直接使用,必须指向某个实际点才可以使用,一旦指向成功,操作间接点就等于操作实际点,语法:InDirectTag.Name = "实际点名称";,注意,这里"实际点名称"是个字符串,可以利用字符串相加的办法来改变间接点的指向,如:Number=1;   InDirectTag.Name = "实际点名称" + Text(Number,"#");   这样做,就相当于实现了数组功能了,虽然有点麻烦。      2.InTouch内建了一套安全机制,利用$AccessLevel来获取当前用户的权限值,利用$Operator来获取当前用户名称,利用$OperatorEntered和$PasswordEntered来进行用户登陆,利用$ConfigUser=1(大概是这个名字,忘记了)来增加和删除用户,利用$ConfigPassword=1来修改当前用户的密码,注意:是当前用户的密码,利用$OperatorEntered="None"和$PasswordEntered=""来注销当前用户(登出)。      3.更加详细的使用说明,在安装了InTouch之后就有了,直接在InTouch的开发界面上点帮助->帮助内容,找“用户指引”,里面对InTouch的所有系统点(带$的点),所有InTouch内部函数,所有Intouch的点域名都说明得非常清楚,无需要到处寻找InTouch的更高级使用方法。

网友A:
TO terry: 你还是比较尽职!wonderware 应当有你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