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带2个步进电机

楼主(2003-02-24):
S7-20 0有两个脉冲输出,是否可以同时控制两个步进电机各自工作? 我现在有两个独立的系统,为了节省资源,想把两个系统中的PLC取消一个, 用单独的一个来工作,可是电源还是独立的。是否可以把这两个电源并联起来用?(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傻?)我怕只用一个电源,电源的功率不够。 题外话:我这李有一批设备,专门用磨棒给工件的内孔抛光,可是时常会出现 工件抱死在磨棒上的情况,这样两件东西就全部报废了。我希望在抱死的情况 出现前就停止工作。有人建议用扭矩传感器,可是一万多一个,成本太高了。 各位大哥见多识广,能否给小弟一点儿建议?谢谢

网友A:
一个plc控制都可以。电机驱动器的输入电源可以独立两个,因为你是两台独立的设备吧?

网友B:
电源最好不要并联使用,搞不好其中一个会烧毁的。

楼主:
电源不并联的话,控制部分会不会电流不够?要带两个继电器,两个电磁阀,两个接近开关,两个行程开关,和两个散热风扇。但只有1安培多。 电机驱动器的电源肯定是独立的了,我指的是控制部分。 谢谢楼上两位大哥的指导。

网友A:
你是用什么电源的? 是直流开关稳压的这一类的,1安的容量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是直流开关稳压电源。 谢谢楼上大哥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