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组态王的modbus协议和Fisher的ROC809连过吗?是否成功

楼主(2003-02-24):
我是没有连上

网友A:
FISHER是标准协议吗? 采用设备列表中的PLC 莫迪康 MODULBUS RTU 协议即可

网友B:
组态王可以直接和PLC 莫迪康 MODULBUS RTU 采用modbus协议和moscad rtu连接,但是如果前端再加一个通讯处理器如mcpm,该如何通讯!?我连不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