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变频器上电显示F231

楼主(2003-02-24):
我有两台西门子变频器,在未接电机的情况下,上电显示F231,有一台总显示,有一台上电后显示,断电后隔两分钟在上电就正常了,请各位仁兄指点。

网友A(2002-11-18):
什么型号?

网友B(2003-02-18):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请留下电话号码!

网友C:
你的西门子是什么型号,多大功率,出现F231多是电流检测有问题,重点可以看看Z2,是不是管子的特性变了,还有7800光藕。短点在上就好了,是不是3路有1,或2路不好了,祝好运。

网友D:
实贱证明:西门子变频器显示F231,有时跟控制板有关,有时又跟驱动板有关

网友E:
做广告的,脑子有病?

网友F(2004-04-04):
我有同感!!!

网友E:
我修过几台这样的故障都是因为模块的驱动部分坏了,不过如果一上电就显示那应是电流检测坏了,如果一运行才出现的话,那更定是驱动或模块坏了,驱动坏可能较大!

网友G:
西门子F231是电流检测鼓掌.

网友H:
TO imgg: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I:
请教各位,有时候跳f231是什么原因?电机绝对是好的.

网友J:
换个控制半看看.

网友K:
是驱动板上的问题,电流检测:换A7800;084C;检查驱动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L(2005-01-17):
需求TD2000变频器主板!联系电话:0756-8504676 QQ:125716875

网友M:
西门子变频器上电显示F231,一般是驱动部分有元件坏,如Z2 Y4等等,还有模块,如果是机器通一会电故障消失,是上面的电容坏了,ECO就爱出现此问题,控制板坏的几率很小,一般控制板坏,显示都没有,说控制板坏的兄弟可能修机器很少.

网友N(2005-12-05):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0150 浏览:Http://www.gdikong.com

网友O:
电流检测问题,是ECO的机器吧,明宇杭州

网友P:
to:变频王子,上回我修的一台变频器就是控制板坏了,也是显示过流故障。

网友Q:
兄弟我有一台MDV7.5KW的,空载可以加到50HZ,带电机只能调到20HZ就跳掉了,也没有报警记录。本来是上电运行报F231的,我换了7800A就出现了上述情况,请各位专家给点建议

网友R:
驱动检查

网友S:
请问A7800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T(2006-11-02):
A7800是线性光耦,是三相电流检测隔离放大用。痴风说的对!要看是不是上电就报警?

网友U(2006-12-23):
imgg发了问题怎么没有回音?

网友V:
ECO的机器,好象是通病.

网友W:
ECO.MDV本人修了许多,F231故障可以归纳以下几点,一程序初始化有时就好了,二测驱动板六个光耦电源和输出是否正常{平衡},三测7800输入输出是否正常{平衡},最好把电流检测的小原件全部测一下,084可以拆下测四组正反向电阻,应电阻一样

我是谁。。。。

网友(2007-05-11):
我中午刚刚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变频器在运行当中突然停止,显示F231故障。搞了半天,原来所负载的电机,其接线盒内接地线掉后碰到相线上造成。所以此故障最大可能是过流或者接地,变频器外部造成的故障较大。

网友U:
昨天 刚碰到,重新换了一台变频器,倒下莱维修

网友X:
      寻求售罗克韦尔(AB)和西门子销售合作
为了扩大公司的知名度和销售额,特寻找工控领域销售技术能手和终端客户合作,共创辉煌!我公司主要销售罗克韦尔(AB)和西门子产品,价格优惠,有意着请与我联系。合作成功者会有丰厚的提成。
联系方式:
名称:深圳市天翔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167号南景苑20B
电话:0755-26499477 26499482
传真:0755-26063303
网址:www.sztianxiang.com.cn
联系人:王翔
QQ:107828679
EMAIL:wwwwangxiang@163.com

网友Y(2009-03-25):
多查下检测部分的,7800附近的。驱动的也有可能。

网友Z(2009-05-26):
我的这台是空载很好电压什么的输出正常,带小电机就跳F231,不知道A7800怎么判定是好是坏的

网友AA:
张工:您好,我这有一台mm440 220v 3kw的变频器上电显示a0503 和0.00,r0026为0,(模块没有拆),但变频器的功率等参数可以读到,不像24c02坏了,lm358已经更换,输出值为2.8v左右,此变频器的一路电源由lm317稳压输出,通过一个三极管将电压加到风扇上,一路经一电阻加到负责直流检测的运放lm358上,此路电压只有4.5伏左右,我没有细查lm317周边回路,我在lm317的输出脚加了24v dc电源,可是还是a0503报警,我将一22kw 380v的主控板换上,依然a0503报警,r0026为0,头都大了,请问张工,可能还有哪不对呀,和电流检测的两个786,有没有关系?我看了您上面的贴子,为什么不装模块会a0503报警?它和LM358电压检测回路有联系吗?请您多指教,先谢了!!

网友AB(2010-02-27):
我有一台西门子变频器也报F231,跟楼主说的现象一样,修了个把月也没修好,搞的我在老板面前一点面子 都没有】

网友AC(2010-05-21):
我的是西门子6SE3226-8DJ40 上电显示F231,刚开始复位不了,一分钟后能复位,带电机正常,不只是哪里还有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AD:
西门子ECO系列报F231故障,可以更换主板上小电容,我单位已经修好3台,用了两年多在没出现问题。希望大家尝试。

我不是修变频的,我是一名普通的维护电工。偶然间发现这一方法,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AE:
是驱动板上的问题!对于6SE70 VC 6SE70 MC的问题我们碰过许多许多,也积累了些经验,因为6SE70变频器我们一共用了190多台,光备件都买了有三十几台,希望可以一起交流!15810513352熊先生

网友AF:
把驱动上的小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AG(2010-09-14):
求助:西门子MM430上电报F001过流故障,哪位大侠有知道的,谢谢...

网友AH(2011-02-13):
愚见:

检查一下板以及接插件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M:
西门子MM430上电报F001过流故障   A786 可能坏   驱动  主斑坏 都会  13056660695

网友AI(2011-04-21):
济南创捷工业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济南创捷工业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是美国艾默生CT变频驱动器战略合作伙伴,美国艾默生CTPLC产品大华北区物流商。长期为企业定制个性化的智能数控系统。专业维修国内外各类工控产品(变频器、PLC、触摸屏、直流调速器、伺服驱动器、步进驱动器等)。为广大客户提供一流的技术服务。

一、维修部

1、维修各品牌变频器(特别致力于变频器板级维修,维修变频器电路板):
ABB、西门子、科比、瓦萨、施耐德、SEW、西威、
富士、三菱、日立、松下、瑞思、春日、明电舍、
AB、艾默生、台达、台安、三垦、三品、普传、森兰、海利普、易能、安邦信、格力特、汇川、安川、正泰
惠丰,四方、伦茨等欧系、美系、日系,国产变频器。
2、 维修各品牌人机界面:威纶、人机、海泰克、AB、 西门子、富士、
台达、三菱等各种触摸屏、文本。
3、维修各品牌的PLC: 三菱、欧姆龙、ABB、AB、 西门子、松下、日立、富士、艾默生、GE、台达、力杨、信捷、海为、全志、凯迪恩等国内外品牌。
4、软件修改、各种IGBT、整流模块、光电耦合器齐全、

注:以上器件及维修:维修及时、价格合理、交货迅速。

二、工程部
为企业定制个性化的智能数控系统。
各种PLC系统开发改造,数控机床的改造,电气设计。

三、贸易部
艾默生变频器PLC、威纶触摸屏的一级代理、迈克彼恩伺服驱动器、CMC软起动器的代理。

四、通讯方式:

单位地址:济南市花园庄东路16号数码港6D-5
联 系 人:栾小莉
邮 编:250013
电 话:0531- 86972485 13645311690
传 真:0531- 86977945

网友AJ(2011-12-12):
各位大侠:

   你们好!新来接触工控,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AK(2016-04-08):
引用 网友AD:
西门子ECO系列报F231故障,可以更换主板上小电容,我单位已经修好3台,用了两年多在没出现问题。希望大家尝试。 我不是网友I的,我是一名普通的维护电工。偶然间发现这一方法,希望对大家有用。

什么方法?????????。。

网友AL(2019-08-07):
引用 网友M:
西门子变频器上电显示F231,一般是驱动部分有元件坏,如Z2 Y4等等,还有模块,如果是机器通一会电故障消失,是上面的电容坏了,ECO就爱出现此问题,控制板坏的几率很小,一般控制板坏,显示都没有,说控制板坏的兄弟可能修机器很少.

你好z2  y 4 指的是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