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改造电脑atx电源为铅酸蓄电池充电?

楼主(2003-02-24):
想把12V输出改为13.5-15V,似乎12V输出的稳压效果不是很好,是否可改3.3V?蓄电池是7AH的,初始充电电流不超过2A,atx电源的输出电流应该没问题。如果改12V应该怎么改呢?我想应该不太困难,但我是个门外汉,对此一窍不通,望各位老大指教,最好能详细一点,或者在哪里能找到有关的资料,多谢!

网友A(2002-06-09):
ATX无电流控制,对电瓶不利,改造也不容易。ATX电源5V是稳定的。12V不可能有高稳定度。

楼主:
我主要是想用作浮充电用,定压13.5-13.8V,我自己找了一些资料,+5VSB是经7805稳压的,作为基准电压,可是电流只有几百毫安。普通+5V和+12V的稳定度应该是一样的,都由脉宽调制电路控制,稳定度不是很好,用作浮充电够不够呢?还有调高电压会不会导致过压保护电路动作?

网友B:
如果您的电池是满的,浮充电问题还不大。如果电池放完电在恒压充电,电流是很大的,ATX电源容量根本满足不了。容易烧掉或保护。建议采取限流措施。

网友C(2003-01-22):
我想问楼主,计算机电源的资料哪里有?

网友D:
最简单的办法是限制输出电流,使其处于恒流状态对电池充电,但要注意电路工作的稳定

网友E(2003-02-24):
ATX电源一般对+5V和+12V双控,取消+5V控制电路。将+12V电压调高到13.5-14.5V左右。如果充电电流不大于2A ATX电源能够承受。另外要将输出绿线对黑线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