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D-32十二相整流屡烧快熔

楼主(2003-02-24):
add-32直流控制器,其功率柜4个,分为星桥2个,角桥2个,每个桥为正反组反并联,和起来电流可达9000A,每相电流为1800安,该控制柜带负载减速时,经常烧快熔,B,C相的快熔,而用2个功率柜,星角各1个就没有事,但其电压波形再减速时少波头。 望哪位大侠指点一二, 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的光临,此项困难已经解决.

网友A(2009-08-06):
是否为触发信号带毛刺,造成触发不同步或是误触发,星角之间形成环流造成,可是使用示波器器进行同时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