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寻传感器

楼主(2003-02-24):
我这李有一批设备,专门用磨棒给工件的内孔抛光,可是时常会出现 工件抱死在磨棒上的情况,这样两件东西就全部报废了。我希望在抱死的情况 出现前就停止工作。有人建议用扭矩传感器,可是一万多一个,成本太高了。 各位大哥见多识广,能否给小弟一点儿建议?谢谢

网友A:
对《求助》一文不甚明了。但我单位生产“智能冲、压、扭力极限值测控仪”,能检测和显示瞬间最大值,当超过某一预定值时,在显示、记忆此值的同时,发出控制信号。本系统包括高速采样的微电脑仪表和专用传感装置。 价格:一般为5500元(视具体要求而异),有意请电:0733-2880846 易先生

网友B:
测电机电流相对廉价

楼主:
因为摩擦力太大,所导致的电机速度减慢,也可以这样测量吗? 需要什么设备呢?大致的价格是多少? 谢谢。

网友B:
‘因为摩擦力太大,所导致的电机速度减慢’,电流会同时增加,电流增加的量和电机种类有关,可以这样测量。 需要的设备和电机种类有关:三相电机需要两个电流传感器,直流电机需要一个,后边再配以相应检测电路。检测电路部分和需要的功能有关:如果只要求报警、停机,用比较器和逻辑电路就可以了;其他复杂一些的功能最好用单片机实现。 估计价格在3000~5000之间,看批量大小了。 周公 西安 www.kaimingkeji.com 029-5253961

楼主:
现在使用的是三相电机,功能要求只是在到达抱死临界状态输出信号给PLC就可以了。 抱死临界状态怎么通过电路来界定? 谢谢

网友B:
参考电机堵转检测

楼主:
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磨棒与电机是皮带传动,当磨棒抱死时,可能是皮带在打滑,而不是电机速度减慢。

网友B:
当磨棒抱死、皮带打滑时的电流还是应该比正常工作时大,需要了解这个值的具体量的范围用于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