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PLC或PC与变频器的通讯

楼主(2003-02-24):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实现PLC(比如SIEMENS OR OMRON)或PC与变频器(比如SIEMENS)的通讯,问题可能有点。

网友A:
PC机与变频器通讯,可利用PC机串口通过RS23/2485转换器实现。如果你有OMRON CQM1H型PLC可利用TXD OR RXD 两条串口操作指令试试。

网友B:
具体的变频器有具体的接口,一般的都支持RS485,如西门子的USS

网友C(2008-03-26):
问题可能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