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dp组态请教

楼主(2003-02-24):
请问那为高手组态过profibus-dp网,用PC机做1个主站,通过PCI接口卡与总线相连,用各种PLC或总线I/O是适配器做从站。

网友A(2002-08-13):
有什么问题?

网友B:
我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有问题可以和我联系 sdzhq100@sohu.com

楼主:
我也在做,我在北京。希望大家多联系

网友C:
我做过阀门的组态工作,可以为你帮什么吗? TEL:010-67885566-1349 saleseng@smc.com.cn

网友D(2002-11-07):
此类应用可选GE Fanuc 的Cimplicity Machine Edition, PCI卡是SST的, 组态很方便, 又能做软PLC控制,还集成了图控软件包. 但是他们好象喜欢连硬件一起卖...说是更便宜???!!!

网友E:
没种Profibus从站都有GSD文件,装到step7里组态就行了,定好地址就组完了,很简单呀

网友F:
傻傻的问,组态的英文全称是什么来的,中文看多了用多了,忘了英文的解释了。

网友G(2003-02-24):
如果你上位机采用通用组态软件(大多数都支持,我用的是组态王),可以在其帮助中找到应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