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85星形和串接方式的比较

楼主(2003-02-24):
向大家请教.485通讯的时候.用星形接线方式和串接的接线方式两种方法具体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我需要写一个报告.需要这两种布线方式的比较.希望大家能赐教.而且是急用,

网友A(2002-12-11):
两种方式接线时终端电阻的计算方法不一样。比较分散的情况可采用RS485到TCP/IP转换器,详见:http://www.ed-168.com

网友B:
楼上的朋友不要乱讲话,TCP/IP传输的距离还比RS485距离远吗???? to:foxhyong: RS485总线标准接线方式为串接方式,而并非星形接线方式;串接还叫手拉手方式,采用Host点名,Device应答的方式;

网友C:
大哥,最好不要用星形连接,驱动能力降低、通讯距离缩短还是小事,麻烦的是信号反射会很强,通讯出错的几率会增加很多,建议你还是用串接的方式比较安全。如果一定要用星形连接,在分支的地方最好加一个RS-485的中继器,会好一些;要特别注意终端匹配电阻,最好带个示波器,看一下信号波形,现场调一下。

网友B(2003-01-22):
星型 接法和串接接法和 在 RS-485都可以用,但由於很少人 在RS-485 network 有深入的研究,做出來的 Converter, repeater, Hub 多少有缺陷. 串接接法是大家所熟知的, 但真正拉線又多是 星型,星型接線线,一定要用 RS-485 Hub 來用整個網路才穩定, 本公司最新的I-7513 是解決星狀接法最佳的選擇, 如果用 Repeater( I-7510),就會有阻抗捉摸不定的問題,雖然本公司的 Repeater 設計已比其他人好,, 但是用來做 Bus type ,用來做 Star type 很勉強, I-7513 針對 阻抗匹配,訊號轉換,抗雜訊,做了 Optimal design ( 最佳化),是解決RS-485 Network問題 的最佳選擇.

网友D:
485通讯一般用串行,方便,用星形也是HOST放中间,各行用多路开关选择,实际还是串行

网友E:
实际上是串行通信,如果步线的时候是星型,其内部应该还是串行,呵呵

网友F:
同意公控机王,其内部应该还是串行,呵呵 ykq2003ykq@yahoo.com.cn

网友B(2003-02-24):
其实没有绝对的标准说星型与串型之分,因为RS485可以一对多的通信,自然星形与串型都无所谓的; 但是,一般RS485网络都是“手拉手”的“菊花链”式连接,这样信号反射小,驱动能力相对好些,而串型由于信号反射等其他因素,而影响驱动能力降低。

网友G(2009-03-23):
各位有好的RS485 hub请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H:
还能星接?没有见过

网友I:
从电流差分传输的原理来说 ,星形485网络是不合理的。

网友J:
485hub 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在实际通讯中可以放大信号,提高带载能力,消除信号反射。而且通过相应的指示灯可以很容易的判断哪一路支路出现了故障。推荐您看一下Jara 2115B 这款产品。

网友K(2010-08-18):
听课,貌似,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星接

网友L(2010-10-08):
这次,我搞的两路485通讯。总长各100多米,低速9600bps

一路是串接或另一路有星接的,485通讯过都是通的。

网友M:
同意工控机王的说法,RS485接口根本不支持星形网络,所以,所谓的星形连接,实际还是串行通讯方式。

网友N(2011-06-22):
http://www.232485.com/chanpin.htm ,登陆网站看看有篇文章:《RS-232、RS-485、RS-422简介》 《RS-485多机通信的组网方式》 《RS-485远程测控系统》  拉到最下面点开。里面又详细的介绍。 或者加QQ:752817985  电话:18995634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