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有编码器接口吗?

楼主(2003-02-24):
各位大虾:请问FR-A540和FR-E540是否有旋转编码器接口?如有,应配哪种输出型式的编码器? 其能接收的脉冲频率是多高?我想用于精确定位控制。

网友A:
E500: 不可以 A500: 需要选件A5AP,编码器要5V,1024/2048ppr,A/-A/B/-B/Z/-Z信号 V500: 内置编码器接口,5/12/24V,1024/2048ppr,A/-A/B/-B/Z/-Z信号或A/B/Z,内置单轴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