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PCI7841的问题

楼主(2003-02-24):
目前采用PCI7841做CAN网通信程序,遇到问题,请教各位版主: 我将PCI7841的两个CAN口连在一起(2脚和2脚,7脚和7脚),利用PCI7841的驱动自带的程序调试,发现使用CAN1发出去的数据CAN0可以收到;但CAN0发出去的CAN1却收不到,不知是什么原因? 另外:在同一进程中使用CanOpenDriver(0, 0)和CanOpenDriver(0, 1)可以打开CAN0和CAN1,我想使用两个进程,分别对CAN0发数据和CAN1收数据,可总是只能打开一个CAN口,不知是不是因为两个CAN口连在一起的原因或者是板上需要跳线? 还请各位帮忙!不甚感激!

网友A(2002-09-25):
关于PCI-7841,上海凌华的吴霄松比较精通。tel:021-64955210。

网友B:
PCI与三兴达ISA总线CAN卡如何在800Kbps下通讯?

网友C(2003-02-22):
CAN最好是一口发送、接受,否则容易导致加剧总线争用,虽用线程,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我在实际工程中用的就是PCI7841

网友D:
// CAN最好是一口发送、接受,否则容易导致加剧总线争用,虽 // 用线程,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我在实际工程中用的就是PCI7841 CAN规范中有这样的约定吗?CAN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通过优先级机制来支持总线争用。出现这样的情况,最大的可能是驱动软件设计的不合理。

网友E(2005-02-28):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麻烦也把解决办法告我一声吧,也请留下你的E-MAIL如果我解决了,也告你一声 我的E-MAIL:yangezi@126.com

网友F:
2-4道人体腔内压力,想在笔记本电脑上显示 ,请提供经济放方案. E-mail:lishizhongsh@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