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A1SCPU有没有PID控制功能?

楼主(2003-02-24):
请问如果有,是用什么应用指令实现?或者,是不是要加特殊的模块? 小弟想用PID处理模拟量(电压)的输入输出,望高人指教一二!!

网友A:
当然有PID 指令为LEDB PIDINIT LEDC D*** LEDA PIDCONT LEDC D*** 形式,如果是模拟量输入输出,要加AD和DA模块即可如A1S68AD、A1S68DA等。 联系可021-64847008

网友B:
A1SHCPU,A2SHCPU,A2SHCPU-S1 没有 A2ASCPU,A2ASCPU-S1, Q2ASCPU,Q2ASCPU-S1,Q02CPU以上有

网友C:
三菱的只有A2以上的才有,最上边的大哥到底懂不懂三菱的FA的产品呀,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