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制作12v蓄电池的充电器

楼主(2003-02-24):
请教各位!我想做一个稳流源作为12v蓄电池的充电器,电流为500mA,要求结构简单,输出可靠,本想使用lm317的,但不知具体用法,另不知是否有其他更简易的AC-DC的方法(我这里是小城市,器件不全) 谢谢

楼主(2002-10-05):
想用于多大容量的蓄电池?需要防过充吗

网友A:
天衡: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想用7AH的电池,不需防过充,但要简单,易于制作,我有电子制作基础,但材料有限

网友B:
是铅酸免维护电池吗? 如果是,五百多元买个500va的ups 不就得了,还做什么做!

网友A:
我没有这么多钱买

网友C(2002-12-03):
用lm317做简易充电电路到可以,但是要恒流充电电路就复杂了。

网友C:
blarechen您好! > lm317最多输出电压为15v,充电电压高于电池电压即可。建议选用14v。充电时间可按下式估计:容量/充电电流=充电时间(即 毫安时/毫安)。例如:1800毫安时的电池,用180毫安冲,10小时即可。另外注意还要在电池电路中串接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D(2003-01-27):
最简单用电焊机,在次级接一个硅整流......

网友E:
三端稳压管7805+5欧姆的电阻接成恒流源,够简单的了

网友F:
其实电池的价格远高于充电器的价格,我觉得你还是去市场找一个合适点的充电器吧,免得因小失大。

网友G(2008-01-04):
lm317最多输出电压为15v——我用317做的可调电源最高30V。

网友H:
 “ lm317最多输出电压为15v,充电电压高于电池电压即可。建议选用14v。”

1、这段话的意思是,用三端可调稳压电源lm317制作的充电器,最多输出电压为15v就够了,不能再高;
2、充电电压高于电池电压即可,建议选用14v;

网友H:
  “lm317最多输出电压为15v——我用317做的可调电源最高30V。”

1、错误的理解别人的帖子;
2、以为别人不知道三端可调稳压电源lm317输出电压的范围最高可达30v!

网友G:
‘lm317最多输出电压为15v,充电电压高于电池电压即可’和‘充电电压高于电池电压即可,lm317最多输出电压为15v,’意思是一样的吗?
你那个语文!

网友H:
如此理解力?!

网友H:
你能知道三端可调稳压电源lm317可以输出30v,你怎么不想别人也肯定知道?你怎么能想到别人比你自己差,不知道30v呢?

网友H:
如果用这个30V的稳压电源去给12V的蓄电池充电会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这不是害人吗!?

网友H:
  “另外注意还要在电池电路中串接一个限流电阻。”

1、串接一个限流电阻不需要;
2、充电时,看着电流表,调三端可调稳压电源lm317的输出电压,由低到高,电流不要超过lm317的额定电流即可;

网友G:
‘30V的稳压电源去给12V的蓄电池充电’——你充去吧。别人怎么知道!

网友I:
给铅酸蓄电池充电脉动直流效果要比恒流源好.可以在网上找蓄电池充电原理方面的知识看看.建议用一个二次侧输出12V的变压器外加桥式整流充电

网友J:
同意lsg1971观点,给12V铅酸蓄电池充电只要用输出12V的变压器(注意变压器的输出电流要足够)外加整流器就行了(整流器的电流要够)

网友K:
市面上此类充电器也就几十元,并不贵,自己做不划算。
现在电动车的充电器一般是先恒流,再脉动续充。可以参考下。

网友L:
你制作的充电器,要求恒流,恒压,均流,均压,过压,欠压保护不.
如果要这些保护,那制作就不是很简单了.

网友M(2009-04-05):
12V 蓄电池充电器上的电流保护一直响是怎么回事。一响就不充电了。请教高手。

网友N:
用12伏变压器30-50瓦整流加滤波电容串一个

限流电阻就可以了。详细请联系15904116565

网友O(2012-06-02):
对:lsg1971关于给铅酸蓄电池充电脉动直流效果要比恒流源好.可以在网上找蓄电池充电原理方面的知识看看.建议用一个二次侧输出12V的变压器外加桥式整流充电 内容的回复:

不需过冲保护的话就这样做吧。很实用。我自己也做过

网友P:
引用 网友Q: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