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控硅被击穿!如何保护?

楼主(2003-02-24):
用BT136双向可控硅,控制一串励电机进行调速,可是工作不了多久BT136的1、2脚总是被击穿。后我在BT136两端并了一471的压敏电阻,还是出现被击穿的情况。 望哪位大侠指点一二,看如何解决这情况。

网友A(2002-12-24):
加阻容吸收

楼主:
xiancai: 我加了阻容吸收电路,电阻为100ohm/3W,电容为104/630V, 在阻容电路两端还并了一个391的压敏电阻。都没有效。 请教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B:
是不是双向可控硅的型号选择不合适?要有1.5-2倍的裕量。

楼主:
如果加了阻容环节仍无用的话,在SCR的主回路串一只电感试试抑制它的电流上升率也许有效!

网友C(2003-01-27):
你的SCR是过流击穿or过压击穿?

网友D:
加多一个滤波环节,会有效得多,用LC两级滤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E(2004-12-09):
电阻50欧50瓦 电容1微法1000伏看一下

网友F:
BTA47-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