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测热电偶如何转换为带工程单位的数据

楼主(2003-02-24):
请教各位高手,我用S7-300测量热电偶,SM331和软件设置都正确,采集来的整型数除10后作为带工程单位的数据,实际误差很大,而且不是线形,请问该如何转换?线形E分度热电偶。多谢指教!

网友A:
据我所知,现在的热电偶采集模板都带有工程转换硬件,不必在自己编制程序进行工程值的转换。 ZXMZXMZXM

网友A:
你可以把整数先变换成实数,在除以10.0,这样就精确了一点。至于不很精确,着和内部补偿也有关系,如果想很准确,用温度变送器吧! 科莱德公司 PLC66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