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温控制系统求做方案

楼主(2003-02-24):
我欲做一洗浴城的变频恒温控制项目,同时要求有一定压力。 请教各位有什么经济实惠的方案。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 PLC+变频器的方案!洗浴城的控制要求不是很精确的,次种是最经济的!压力依靠PLC采集的模拟信号反馈到您设定的压力范围,驱动变频器来改变转速来得到不同的压力值!如果需要合作请联系:13572515167 我是西安的,恒压供水项目是我的强项!希望可以联系(张先生)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 压力变送器+智能仪表+变频器

网友C:
如果只控制压力的话,压力变送器+变频器就可以了。我只是不明白这里的压力与温度的关系。望哪位好心的大哥大姐指教!!!谢谢

网友D:
你的工艺过程都没讲,谁能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