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

楼主(2003-02-25):
有一台达A系列2.2KW变频器,三相380V的。我在R、T之间通380V电压。测P、N直流电压为365V。 开关电源不启动,电源指示灯不亮。我检查整流桥是好的。怎么会有如此现象???

网友A:
你为什么不把三相都接上呢,直流电压低了,开关电源肯定起不了。

网友B:
不用三相都接,电源都能工作!直流电压不正常!

网友C:
广州通达说的对,P、N直流电压过低。主回路是有问题的。是否有制动电阻回路?

楼主:
我直接加530V直流在PN端,也没起作用。 好象没有制动回路啊 我把那母线上的保险管取了,整流桥出来的电压也没有交流多。难到 整流桥内部有什么?不可能吧/?//

网友B:
整流模块的P、N端到变频器P、N端的电阻应很小!

网友D:
365V最大可能是平波大电容有问题,或没接入主电路

网友E:
整流模块接三相交流380V输出为514伏,接单相(R\T)则为342伏,由此可见应是整流模块的故障,可以更换一个整流模块试一试.这只是本人的一点拙论

网友F:
听一下有没有吱吱声,有则电源或负载有问题,没有则主回路或电源有问题。

楼主:
你真是“笨猪”显示都没有,哪有负载啊

网友F:
儍货,叫你查里面开关电源的负载,你脑子有问题啊。

网友G(2006-12-26):
不要吵架了!

网友H:
指示灯没亮,你可以检查下主回路的元件,缓冲电阻这些!

网友I:
问问题要虚心。要尊重回复者,要是都不理你你就难受了。

网友J:
你把输入电源穿个灯泡,如果灯泡不亮,可能是启动电阻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