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03-02-25):
请教:PC上的STEP7 -Micro/WIN V32通过PPI和S7-200 CPU226通讯,若PLC是空机可以联接,而如果是原来有程序的PLC则怎么也不能联接,哪位能指点迷津不能感谢。

网友A:
PLC的通讯速率被更改,导致与PC端通讯设置不一致。则无法建立通讯联接。 或者PLC内部程序占用端口作自由口通讯,则在PLC在运行状态时也无法与PC机通讯。

楼主:
谢谢雪风!如果通讯速率被更改不知有何办法通讯,V3.2版本有一项可以SEARCH ALL BAUD RATES,我已选上还是无效。还有何高招?先谢了!

网友A:
你的PLC里的程序是作什么用的?

网友B:
控制面板---PG/PC接口设置

楼主:
谢谢各位,时至今日这个问题我还是无法解决。我有30多台新进口机器,需要对其程序进行修改,程序我已经改好可无法通讯。PC接口设置我按照HELP里的指示,进行了反复修改,还是无效。我想下星期只好到上海西门子公司去了。

网友B:
请问您程序上是否有 movb ?? smb30 一项? 若有。你把plc脱离网络改写程序,程序要点是: 在你使用中需要编程时先把该plc脱离网络,再用一个手段把smb30置成0。然后正常编程。结束后从置smb30到使用状态。接上网络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我的问题已解决了,是因为程序的SYSTEM BLOCK里面端口的波特率为187.5K,所以用PC/PPI电缆是不能联接的。买了CD5511+MPI后联接没有问题。

网友C(2005-09-19):
看了之后,真是学到了东东。 问大家联接方面的知识。

网友D(2008-05-26):
我下载的Driver and Firmware for PC Adapter USB 1.2驱动解压后运行setup无法安装。连接到PLC后,探出新硬件安装向导,手动安装了驱动,设备管理器内也找到了硬件。问题是我在PG/PC接口的设置中找不到USB选项,只有coM3 ,无法连接。连接器的三个灯都是亮的。请教!!!!!!!!!!

网友E:
呵呵,这是很多新手的问题.不过这种经验有一次,第二次就有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