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1+S7-222测温??

楼主(2003-02-25):
PT100怎样连接EM231(不是231RTD)的 RA A+ A- ?? 从模拟量输入读数后如何转换成实际温度数??? 第一次做这方面的东东.望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直接联接不行吧?应外加一个电流源,经PT100后产生压差,用此压差作为温度信号输入EM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