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变频器的使用

楼主(2003-02-25):
因小弟第一次接触变频器,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 1、在变频器中有一个“最大电压频率”和“最大操作频率”,这两个频率有什么不同?在设置好最大电压频率后(如50HZ),最大操作频率能不能设置其他的值(如100HZ),在设置完成后的实际运行中,电机会不会运行在100HZ? 2、变频器运行在某一段速频率时,其面板上的电位器还否对其进行调整?(如电机运行在50HZ,我要他下来到40HZ,这里我能用电位器进行调整吗?) 3、一台1.5KW的变频器能否同时去控制两台0.37KW的电机(也就是说两台电机同时接在一个变频器上)?让这两台电机运行速度一样? 4、普通电机能正常运行在100HZ吗?

网友A:
最大电压频率是来调运行曲线,国内是50HZ,日本、台湾是60HZ,是受电机决定。最大操作频率是来限制电机速度!在设置好最大电压频率后,最大操作频率能设置其他的值(如100HZ),在设置完成后的实际运行中,电机会运行在100HZ! 变频器运行在某一段速频率时,其面板上的电位器可对其进行调整! 一台1.5KW的变频器能同时去控制两台0.37KW的电机,让这两台电机运行速度一样! 普通电机能正常运行在100HZ!但寿命短一点!负载大则变频器功率要大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