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930画面切换方法求助!

楼主(2003-02-25):
三菱F930使用画面上的触摸键可以切换用户画面,我需要通过PLC程序进行用户画面的切换,但未能实现。 (1)PLC为三菱的FX1N系列,编程软件为SWOPC-FX-DU/WIN-CL,2.52版。 (2)F930中系统控制元件设定:字元件为D0,位元件为M0。 我在OMRON及HITACHI的触摸屏上可以实现同样的功能。

网友A:
直接修改D0的值即可。如执行MOV K2 D0后,用户画面的切换到N0。2页。

网友B:
在GOT中设置就可以了 看来你不行来上课吧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关照! 1、我用M0V指令传送常数到D0了,用F930诊断时数据也是我希望的画面号编号数据,但就是画面不能切换。同样的方法在OMRON及HITACHI触摸屏上可以实现。 2、FA-GF 老兄,想上课,但很少有空,还望您多多关照,告诉一下小弟,好吗?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