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三菱編程

楼主(2003-02-25):
各位,三菱編程里面出現這些符號,我查不到其資料,請指教一下:KnX KnY KnM Kns,請告訴我它們到底都代表些什么。先謝謝了!

网友A(2003-01-18):
KnMn 其中M表示起始位地址,n表示该数据由n组(即4*n)位软设备组成 例如:K3X10表示由输入X0~X17、X20~X27组成的数。

网友A:
纠正一下,应该是X0~X17、X20~X23组成的数。

网友A:
还不对应该是X10~X17、X20~X23

网友B:
你怎么乱给人家回答,不懂别装懂,应该是: 例k3x0就表示xo~x11的3个字元,因为一个字元是4个位元。

网友C(2003-02-25):
当PLC的点数为8进制时(FX系列)K3X10是指X10-X17。X20-X23。当PLC点数是16进制时(A系列)K3X10是指X10-X1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