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28变频器有编码器接口吗?

楼主(2003-02-25):
各位大虾:请问施耐德ATV-28和ATV-58变频器是否有旋转编码器接口?如有,应配哪种输出型式的编码器?其能接收的脉冲频率是多高?我想用于精确定位控制。

网友A:
ATV-28好象不行,ATV-58倒是可以,需要选配带编码器输入卡的I/O扩展卡:VW3-A58202。可以配DC24V(19.2~30V)的NPN集电极开路输出的旋转编码器(A+,A-,B+,B-),输入阻抗785欧+/_10%.最高频率33KHz。最好是用外部24V电源给编码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