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有效吗?请教

楼主(2003-02-26):
我们厂是油厂,每天油泵的工作时间为24小时,基本是稳定工作。油压也没有变化, 电机功率为24KW,我想请教一个高手,这样的电机用什么可以省电呢? 请回我啊!!!也可来信:pzahai@yeah.net, 另一个就是设备在哪儿可以买到啊。

楼主:
你这种情况,变频器无效!

网友A:
感谢柯南兄啊。 不过我想请教一下柯南兄那我们用什么才能有效呢?

网友B:
请您看一下你的电动机额定参数以及实际工作时候的电流值,我可以告诉你究竟可不可以节能,以及是不是适用变频器来做这项工作。我是做变频器的,您可以和我联系。 上海 钱玮 13916147458。

网友C:
如果电机是在50HZ以下工作,当然可以省电了,你说油压没有变化,看来是变频恒压控制。变频器频率根据实际压力改变,这种控制总体上是省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