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CAN和以太网的芯片

楼主(2003-02-26):
我正在找一款带有CAN和以太网的单片机,找了很久,没有找到,很多单片机要么只有以太网,要么只有CAN,我该到哪去找呢?

网友A:
DALLAS的DS80C400就即有CAN双有100MHZ的以太网,但您得扩程序ROM,ColdFire MCF5282内含512KB embedded Flash memory 但开发成本太高,所以我还是建议您用富士通的MB90F549,这是我用过的最好的MCU之一,虽然文本很差。

楼主:
谢了,DS80C40开发成本便宜,但是它的调试功能不行,没法单步调试. 而且开发语言为Java,虽然好用,但是速度不符合我们的要求,现在我 准备用以款带以太网控制器的Mcu,自己扩can接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