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卡的采样频率指标

楼主(2003-02-26):
数据采集卡所标示的采样率都是指单通道的吗?是否刚好和使用的通道数成反比关系?凌华及研华等的标称方法都一样吗?

网友A:
如果采集卡没有标示同步采集或并行采集,则采样速率指单路--与使用通道数成反比。凌华研华标识方法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