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请教一下增量编码器A,B相位差究竟为多少

楼主(2003-02-26):
各位高手: 请教一下增量编码器资料上标在A,B相位差时都是表示为90度+-若干度,这是为何?A,B相间的相位差不就是应该为90度吗?

网友A:
光盘刻线及电气响应有误差。

楼主:
那么何时为正误差、何时为负误差?在计数时如何处理这种误差呢?

网友A:
读数适当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