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与OFFICE XP

楼主(2003-02-26):
在WIN2000或WINNT安装INTOUCH,一切正常。安装OFFICE XP后出现问题。 有遇到相同问题的吗?

网友A(2003-01-20):
InTouch 8.0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建议目前还是先用Office 2000,如果一定要用Office XP,那么加个p03试试看

网友A:
请问会出现什么问题?因为我也想Win2000+Intouch+Office XP.

网友B:
如果安装了OfficXP的输入法,则运行InTouch7.11时会出现内存冲突问题,可试用以下方法来解决: 1、用Regedit打开您的注册表; 2、按指定路径新建一个双字节键值: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nderware\ AlarmMgr\SmartHeapStartAddress 3、将该值设为十六进制值:3D090000 4、关闭注册表后重新运行InTouch即可

网友C(2003-02-19):
intouch 7.11 问题真多!

网友D:
offices xp中的中文输入法(也就是安装完毕后在右下脚的小键盘)会影响intouch的运行,只要停掉进程中的CTFMON.EX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