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请教大侠:RS422与CAN,我用哪个?

楼主(2003-02-26):
各位大侠:我有一项目,需从主控室对100米外左右的大约16~32套设备进行状态巡回检测及控制,每个设备间不需要通讯,对每个设备的测控实时性要求很高,且I/O的种类繁多,为减轻主控室计算机的压力,我拟采用主从式RS422集散控制系统,在前端每个设备前设置一嵌入式单片机测试系统,再通过RS422进行远程连接,这种方案可行否?也有人建议采用CAN总线产品构成此系统,较为经济,但我担心CAN总线的现成接口卡较少,开发量较大,而RS422毕竟较为成熟,不知大侠们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A(2003-01-27):
两种方案都可以实现。到时候比比性价比和厂商技术支持力度。

网友:
CAN方便,程序简单,成本较高

网友B(2003-02-26):
应该先了解你的实时要求的参数,才能判断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