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溶液浓度的仪表

楼主(2003-02-26):
各位大侠好:小弟想了解一下是否有测量溶液浓度的仪表,如有请告知型号厂家。谢谢

网友A:
杭州中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中国代理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英国、比利时、捷克、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台湾等多家知名公司。产品涉及范围有工业、农业、教育、国防和环境保护等行业。主要分类如下: 第一章 仪器仪表篇 一、提供有毒、易燃易爆气体检测仪、报警仪和分析仪 提供便携、实验室和在线的150种以上易燃、易爆和有毒气体的分析仪、检测仪和报警仪器。 煤气分析仪 苯胺分析仪 甲醛分析仪 矿物精分析仪 醋酸分析仪 丁醇分析仪 氟利昂-11分析仪 氯苯分析仪 丙酸分析仪 丁稀分析仪 氟利昂-12分析仪 单乙胺分析仪 乙睛,氰甲烷分析仪 醋酸异丁酯分析仪 氟利昂-22分析仪 吗林分析仪 乙炔分析仪 二硫化碳分析仪 氟利昂-113分析仪 石脑油分析仪 丙稀醛分析仪 一氧化碳分析仪 氟利昂-114分析仪 天然气分析仪 丙稀酸分析仪 四氯化碳分析仪 氟利昂-123分析仪 一氧化氮分析仪 丙稀睛,氰乙烯分析仪 醋酸溶纤剂分析仪 燃油,煤油分析仪 二氧化氮分析仪 丙稀醇分析仪 氯气分析仪 汽油分析仪 三氟化氮分析仪 氯丙稀分析仪 次氯酸分析仪 锗烷分析仪 壬烷分析仪 氨分析仪 氯丁二稀分析仪 庚烷分析仪 戊烷分析仪 苯醚分析仪 氯乙醇分析仪 已烷分析仪 全氯乙烯分析仪 五氟化砷分析仪 三氯甲烷分析仪 已烯分析仪 光气,碳酰氯分析仪 胂,砷化三氢分析仪 三氟氯乙烯分析仪 联胺分析仪 磷化氢分析仪 苯分析仪 异丙基苯分析仪 氢分析仪、氧分析仪 三氯氧化磷分析仪 联二苯分析仪 氯化氰分析仪 溴化氢分析仪 甲基砒啶分析仪 三氯化硼分析仪 环已烷分析仪 氯化氢分析仪 三氯乙烯分析仪 三氟化硼分析仪 环戊烷分析仪 氰氢酸分析仪 四氯化硅分析仪 溴分析仪 氘,重氢分析仪 氟化氢分析仪 三乙基胺分析仪 丁二稀分析仪 乙硼烷分析仪 硫化氢分析仪 三氟乙醇分析仪 丁烷,瓦斯分析仪 二溴乙烷分析仪 甲基丙稀酸酯分析仪 三甲基胺分析仪 环氧乙烷分析仪 氯乙烯分析仪 3甲基丁基醚分析仪 六氟化钨分析仪 氟分析仪 二甲苯分析仪 亚甲基氯分析仪 松脂,松香水分析仪 臭氧分析仪 烟气分析仪 易燃易爆气体分析仪 JP4分析仪 溴甲烷分析仪 甲醇分析仪 甲烷分析仪 JP5分析仪 酚分析仪 氯甲烷分析仪 天然气分析仪 甲基硫醇分析仪 VOC挥发份分析仪 总碳氢分析仪 总硫分析仪 燃烧气体分析仪 UF6分析仪 SF6分析仪 汽车排气检测仪 氢气检漏仪 二、水和液体分析仪 提供便携、实验室和在线PH、ORP、电导仪、离子浓度仪、溶解氧、色度仪、浊度仪、红外油分析仪、COD、BOD、TOC、总磷、总氮、总毒物、氨氮测定仪、余氯、总氯测定仪、折光仪、盐度仪等。此外还提供污泥高度测定仪、污泥界面深度测定仪、污泥浓度计、水质自动采样器、油/水层高度测定仪、水流速度测定仪等。 三、环保和气象 提供数字声级计、环境测试仪、数字照度计、数字温湿度计、红外温度仪、数字温度表、太阳能红外和紫外光检测仪和辐射表、法向辐射表、总紫外辐射表、太阳轨迹跟踪器、绝对腔辐射表、分光谱辐射表、便携式太阳能能量辐射表、红外校正器、露点测定仪、风速度、风方向、露点、降雨量、太阳能辐射检测、土壤和水温度监测、多功能风速测定仪、空气流动测定仪、风压测定、射线检测仪、电磁场强度测定仪、直流电磁场测定仪、微波测定仪、永久磁场测定仪、地磁场测定仪、电磁/微波报警仪、宽频微波报警仪、静电荷伏特计(表面静电荷伏特计)、环境电磁场强度测定仪(微弱的静电磁场)、微波密度测定仪、激光粒子记数器、空气正、付离子浓度仪、E-PERM氡测定仪、RAD7测氡仪、1027测氡仪、FD-3017测氡仪、DOSEman测氡仪、挥发性(VOC)有机气体光离子化PID检测仪、氨分析仪、Z-300、Z-300P、400型、4160型、IQ250和 IQ350、GDY系列甲醛分析仪、燃烧气体分析仪、燃烧效率分析仪、氧化锆氧量分析仪、多气体分析仪、综合温度热指数(WBGT)测定仪、微尘浓度测定仪、汽车排气检测仪。 四、建筑和涂料 提供石材(建材)放射性检测仪、透光仪(测定平均度)、粘度测定仪、测厚仪、厚度测定仪、空隙检测仪、摩擦力测定仪、磨损测定仪、耐洗性测定仪、旋转研磨计、粘附力测定仪、密度仪、容量计、干度时间测定仪、快速闪点测定仪、凝胶测定仪、光洁度测定仪、硬度测定仪、冲力测定仪、韧性测定仪、精密长度测量仪、微膜形成温度测定仪、湿度测定仪、蛇眼窥测器、放大镜、硬度计、渗漏检测仪。 五、电力与电信 提供交直流钳形表、高档万用表、汽车万用表、绝缘电阻表,接地电阻测试仪、、耐压测试仪、直流电源、功率计、示波器、光电/接触转速表、钳形接地电阻测试仪,毫伏表、网络测试仪、电池测定仪、电源、电磁场强度测定仪、高斯仪、激光功率仪、光纤功率仪、钳表、红外热像仪、电力泄露检测仪、泄露超声波检测仪、检相器。 六、其他有关仪器 提供激光测距仪、测振仪、扭力计、推拉力计、转速测定仪、频闪仪、地下管道和电缆定位仪、地下设备故障定位仪、海拔高度仪、气压仪、天然气和煤气热值气相色谱仪(天然气和煤气发热量分析仪)、零气发生器、细菌取样器、气体取样器、天平、大气自动取样器、氡气、钍和X射线、alpha、beta、gamma 、中子射线监测仪、土壤养分速测仪、可见分光光度计和残留农药速测仪。 第二章 流体测量篇 提供电磁流量计、超声波流量计、超声波液位计、明渠流量计、可视流量指示计、便携式数字超声波流量计、质量流量计、热流量计、电磁阀。 第三章 水和废水处理篇 提供隔膜计量泵、搅拌器、化学加药系统、水处理生物制剂和水质净化剂、喷泉和喷泉控制系统、游泳池的水质控制系统、自动过滤池反洗控制系统、废水处理控制系统、冷却塔和锅炉水控制系统以及相关的水质控制系统、油水分离器系统、洗车水回收处理系统、废水处理系统设备、反渗透 UF、NF、MF 组件设备、加氯机、臭氧发生器、水及废水处理在线检测系统、衬胶隔膜阀门、高、中、低压调节阀门。 第四章 热力和节能篇 提供锅炉排污热转换设备及系统、取样冷却器及系统、锅炉排水(排污水)汽水分离器、控制排污孔板流量计。 第五章 传感器篇(北京昆仑海岸浙江总代理) 温湿度、压力、转速、荷重、烟雾、位移、流量等类型传感器 第六章 西门子仪器仪表浙江总代理 过程自动化仪器仪表: 现场仪表:SITRANS P压力变送器、SIPART PS2电气阀门定位器、SITRANS F系列流量计、SITRANS T温度变送器、物位测量仪表; 盘装仪表:SIPART DR 过程调节器、SIREC 过程记录仪; 称重仪表:SIWAREX U、SIWAREX M、SIWAREX R称重传感器、PCS 7中的SIWAREX软件 、SIWAREX配料软件 、SIWAREX AWS、皮带秤 自动给料机 固体流量计。 过程自动化仪器仪表过程自动化仪器仪表 联系我们 杭州中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0571)8581-0145 电传:(0571)8891-1351 移动电话:(0)1395-8016-2873 电子信箱:zy_wx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