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蝶阀、电动球阀!!!

楼主(2003-02-26):
如下型号的阀门不知哪位可知道具体生产厂家,或价格。即使只告诉我是谁的产品,小弟也是感激不尽。 1.电动蝶阀(带执行器) VKF41.80 DN80 带连接附件 1台 2.电动球阀 VY5302A0023-P DN25 带位置反馈,带连接附件 2台 3.电动球阀 VY5302A0042-P DN40 带位置反馈,带连接附件 1台 4.电动球阀 VY5302A0042-P DN40 带连接附件 3台 5.电动阀门控制器 XMTA-SC 7台 6.电动阀门驱动装置 UNIC-100 7台

网友A(2003-01-04):
我们是生产智能型电动执行机构的专业厂家,生产各种角形成、直行程电动执行机构。只要您提供阀门或者控制介质的参数,我们给您配套。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价格仅是同类产品的1/2--1/3。咱们共同携手振兴和发展中华民族的自动化工业! 您若有意合作请您和我联系 ,签定合同。 zhaobq@public2.zz.ha.cn 0391-2213385 www.jzky.com 专利产品:智能型角行程、直行程电动执行机构, 广泛应用在工业自动化领域。 2000年获得中国专利,ZL 99 2 56338.0, 2001年多家用户开始使用,取得良好效果。 2002年5月通过国家级测试; 2002年6月通过国家级鉴定: 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价格仅是同类进口产品的1/3-1/2。 2002年在河南、山西、江苏10多个电厂投入使用,效果良好 焦作市科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创立于1993年,是服务于电力、石化、煤炭、冶金等领域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的科技开发、设备制造、工程承包等项目的高科技民营企业。“河南省科技先进企业”称号;已于1999年9月全面通过了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公司近年推出的专利产品有:智能型电动执行机构,并于2002年5月通过国家级测试,6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科技部组织的国家级鉴定,其性能已经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荣获“河南省科技产品博览会金奖”。价格仅是同类进口产品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智能型电动执行机构分为角行程、直行程和多转式三种 被广泛的应用于电站、冶金、水泥、石化、轻工等行业的过程自动化领域。它在控制系统中,作为执行部件,通过调节阀门控制着管道中各类介质的流量,完成压力、风量、流量、液位、温度的控制;通过各种风机的挡板完成风量的控制。配合自动调节器完成过程的自动调节任务。并且可以用于对阀门、挡板的程序控制、联动连锁等功能。智能型执行机构最适合DCS系统的应用。 1.它的输入、输出信号完全隔离。 2.可以接受DCS系统的模拟量和开关量在控制。 3.无论执行机构容量多么大,开关量控制驱动电流功耗特别小。 (220VAC 1mA、24VDC 10mA)。 4.非接触式位置测量,永无磨损。 5.具有完善的保护和报警功能。 6.待机功耗小2VA。 7.可以编程的输出触点。 8.软件制动、无惰走。 智能型电动执行机构主要特点 1. 手动和电动互不干涉,不需要手动/电动切换。执行机构的采用高温极压力锂基脂,耐温148--150℃,没有渗漏现象。 2. 位置发送器测量采用非接触方式,不需要将阀门全关和全开,即可调整零位和满度和可调整、检查终端开关。 3. 阀位输出采用无源隔离技术,可以选择0-10/4-20 mA 、0-10/1-5V输出。调节器或者和DCS连接不存在共地现象。 4. 具有智能终端、中途开关,并且有相应的触点输出。 5. 可以用模拟量和开关量控制。 6. 放大器和执行机构减速机一体安装。 7. 具有力矩测量、设定和保护。 8. 变频器调速,可实现变速率控制。 9. 具有断信号、电机温度、功率保护和报警。 10.可以构成简单的调节系统,实现P、I、D调节规律。 11.可以用遥控器进行操作,读、写取数据。 12.可以和上位机通讯。 智能型执行机构的主要性能指标 1.供电电源:220VAC±10%、频率50±2HZ。 大力矩电动执行机构使用三相380VAC 2. 静态功耗:≤2VA。 3. 硬手操容量:220VAC 1mA、24VDC 10mA。 4. 输出继电器触点容量:250VAC 10A。继电器机械寿命≥ 100万次,接触电阻<0.05Ω。 5. 自动信号无源隔离,输入电流:4-20或0-10mA 6. 位置发送器出无源隔离输出电流:4-20或0-10mA。恒流 性能电流。 7. 4-20mA 550欧姆、0-10mA 1500欧姆。 8. 控制精度、测量精度±1.0%。 9. 环境温度-15-+55℃、-25--80℃相对湿度30-90%。 智能型执行机构实现的功能 1. 可以选择开关量、模拟量经固态继电器驱动单相或者三相 伺服电机。 2. 报警开关量输出三路。输出内容可以编程。 3. 死区设定控制:设定范围0.16---2.4 mA. 4. 断信号保护:无论控制信号或者位置信号开路、短路时执 行机构保持在原来位置并报警。 5. 变频控制:采用专用变频模块控制执行机构的调节速度和 全程时间。 6. 电气制动(若不采用变频控制时)执行机构没有惰走现象。 7. 过力矩保护:执行机构具有力矩测量、设定、保护报警。 8. 电机超温保护、报警: 9. 自动工作时可设定中途限位。 10.故障显示与报警。 中国 . 焦作市科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03年1月

网友B(2003-02-13):
以上电动蝶阀和电动球阀的问题,我公司可以解决。请联系: 1)023-65604077, 2)13658353039 我将于2003年02月16日出差到河南和河北地区,估计35天。故最好用手机联系。

网友C:
unic100是日本品牌,深圳光荣机械厂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