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View与PLC-5的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03-02-26):
有一系统,采用PLC-5/40CPU,1771-SDN及一些输入输出模块,另有变频器、温控表组成一MODBUS系统,共有61个节点。上位机采用RSView组态软件,系统在一次突然瞬间停电后,上位机组态画面的各种实时参数无法显示,查1771-SDN及连接电缆完好,但上位机仍无法显示实时参数,不知是何原因?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2003-01-08):
SDN应该是DeviceNet通讯模块啊,怎么变成Modbus了?

网友B:
数据应该是从PLC-5/40里面出来的吧,应该是RSView动态链接数据的时候出来问题. 另外应该是DeviceNet系统吧.AB没有Modbus的.

网友C:
什么叫RSView没有实时数据? 如果画面是虚框装的话,说明RSView与Linx之间的连接,或者Linx与处理器之间的通讯有问题 如果是数据不变化的话,检查SDN上的提示信息,常见的有78+节点故障(SDN无法扫描该节点),或者92故障(DeviceNet没有24V工作电)

网友D(2003-02-26):
请问你的那套系统是如何实现DeviceNet与MODBUS连接及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