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有关FT-3150及FT-X1

楼主(2003-02-26):
请问版主:echelon新推的FT-3150和FT-X1搭配使用时,可以用以前的nodebuilder3.0不做升级来开发吗? FT-3150(3150P20)的串口对象在10M输入时最高还是4800K,现在可以支持20M输入,应该是可以到9600K了吧?是不是不能再高了?如可以支持到9600K,还是以前的ASCII模式传输吗?可不可以支持RTU模式的串行传输啊? 谢谢

楼主:
www.lonworks.org.cn有LON-RS232/485串行网关,可到15200

楼主:
我只需要技术 不需要产品啊

网友A:
Q1.echelon新推的FT-3150和FT-X1搭配使用时,可以用以前的nodebuilder3.0不做升级来开发吗? Ans:是的!目前Nodebuilder 更新至 3.03 (请直接到Echelon 网站上下载更新即可。 Q2.FT-3150(3150P20)的串口对象在10M输入时最高还是4800K,现在可以支持20M输入,应该是可以到9600K了吧?是不是不能再高了? Ans:应该是最高了。(至少还没有见过有人做出更高的了) Q3.如可以支持到9600K,还是以前的ASCII模式传输吗?可不可以支持RTU模式的串行传输啊? [P.s]这个问题:我没试过,所以帮不上忙。

楼主:
谢谢tomeyeh 再问,我如何可以在20M输入时将内置串口对象中使用9600Kbaud rate?编译无法通过,告知只支持到4800K,是不是一定要升级到3。03,我无法注册echelon的ID,故无法下载。

网友A:
这个部份我没有实际用过。所以也不是很确定! 但是… Echelon网站上有一个名称为neI20mhz.zip的档案。主要就是用以将3120调成20Mhz。 就是不知道这是不是您要的东西。 此外,在 http://www.lonworks.org.cn/ 里头都可以找到您要的 Nodebuilder 3.03 更新程序与上述的 nci20mhz.zip。 是不是请衣卓兄及两位吴老师指导指导这个问题?

网友B:
串口波特率的定义是针对10M而言,最高只能定义为4800,但用FT3150P20和20M晶振工作时,实为9600。

楼主:
实为9600? 不见得 编译的时候又不是用10M的. 测过才知道.

楼主:
1、WMJ的说法是正确的。在申明时,仍然申明为4800;但硬件采用20MHz后,实际波特率为9600。由于Neuron C的定义是针对10MHz的,所以推算时,实际波特率=申明的波特率*(实际时钟频率)/10MHz。 2、通常情况下,我们不建议采用20MHz的晶振去获得9600bps的串行通信,最佳的办法是采用UART。市面上有很多种可用的UART,自由度很大。你可以很容易地达到115.2Kbps的通信速率,当然9600更不是问题,尤其是如果你面对的通信协议,不是Neuron芯片所规定的停止位和数据位时,更是唯一选择。 顺便做一句广告,我们的LonWorks-EIA232/EIA485的串行网关,使用极其方便,配置灵活,价格便宜,质量可靠,欢迎选用。 http://www.sipai.com/lonworks/shop1.asp

楼主:
to 吴志扬: 我实想达到的波特率是19200,RTU,8,N,2 请大致的提一下如何用UART来实现,我没有做过 现在就是用IO对象来做的。

网友A:
在吴礼雄老师的网站上可以找到这类的资料。 http://www.loncontrol.com/rs-232.htm

网友C:
http://www.loncontrol.com/rs232.htm

楼主:
是无礼熊做的吗?沽名钓誉!

网友C:
我是吴礼雄,我从来没有说过是我做的!!! 请问clx,将我的名字写成“无礼熊”是何用意?我是如何“沽名钓誉!”我看过clx发过的贴子,好像也是读过书的人,怎么说的话好像大街上吵架的泼妇说的。 请问clx,能不能将您的大名和单位公开。我们可以心平气和进行学术交流。

网友D:
这还不简单,看我帮你找这个人,首先:从论坛检索,选择作者,然后查clx,结果共出现6个有关的clx(chinese8000@sina.com)发过的帖子。分别如下: 帖子:询问有关FT-3150及FT-X1 clx(chinese8000@sina.com)言: www.lonworks.org.cn有LON-RS232/485串行网关,可到15200 clx(chinese8000@sina.com)言:是无礼熊做的吗?沽名钓誉! 帖子:LonWorks 技术资料 clx(chinese8000@sina.com)言:www.lonworks.org.cn 帖子:neuron存储映像I/O clx(chinese8000@sina.com)言:www.lonworks.org.cn 帖子:求助:控制模块TP/FT-10F如何脱机 clx(chinese8000@sina.com)言: 去www.sipai.com/lonworks/bbs.asp,就会有答案 帖子:请教各位,lonworks网络如何学好,学精,我刚入门,赐教! clx(chinese8000@sina.com)言:去www.lonworks.org.cn 帖子:法国NEWRON SYSTEM公司全系列LonWorks软件 clx(chinese8000@sina.com)言:www.lonworks.org.cn

楼主:
注册chinese8000@sina.com的人先后以不同的笔名身份不断恶意攻击工控网LonWorks论坛的转载这篇文章(http://www.loncontrol.com/rs232.htm),工控网有关人员讨论协商后已经采取强制删除其攻击言论,并发email通知chinese@8000@sina.com,随后此人更加恶毒攻击论坛,工控网不得以再次删除,对于其不断的恶意攻击,我们将会考虑封掉其IP地址。 我们欢迎所有来LonWorks论坛的广大同仁、朋友提出你们的宝贵建议,但不是背后恶意的攻击。我们希望心平气和地论事。 对LonWorks论坛的意见或建议,请email: lonworks@gongkong.com,webmaster@gongkong.com 或者打电话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