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EMENS PROFIBUS-DP网

楼主(2003-02-26):
在工作中,我要求建立profibus-dp网络. 硬件:ET-200S,S7-300,SIMENS工控机(带CP5611卡),CP5613卡 软件:DP5613协议盘,S-5613协议盘 组态软件采用IFIX2.6C 我想知道建立PROFIBUS-DP网,最少软硬件配置.是否有CP5611或CP5613即可,无需DP5613和S-5613协议盘,DP5613和S-5613协议盘的作用是什么,另问我缺什么没有. 急.....

网友A(2002-12-28):
不知道你组网的目的。一般的来说硬件足够了,而且CP5613可以不用,软件要有STEP7对DP网进行组态机PLC的编程。

网友B:
DP 和 S7 是上位机支持的两种协议,你的系统如果用CP5611的话要s7 -softnet 用CP5613 的话用 S7-5613 , 如果你一定用DP5613 走DP协议也可以,但S7-300必须在系统里是从站,显然不是一种好的配置方式。当然你还要计算ifix 里买西门子协议要花的钱。

网友C:
S7-300做主站(一类主站),CP5611/5613为二类主站,否则ET200没有主站了,为什么不用WINAC?

楼主(2003-02-26):
1:在你的系统中不需要CP5613、DP5613协议盘、S-5613协议盘; 2:在用IFIX与S7300通信中,你需要向供货索要Drive,这个Drive是单独提供的。 3:如何你不需要对S7300编程,你还需要安装PROFIBUS-DP软件及授权. 3:如何你需要对S7300编程,你还需要有Stpe-7软件(PROFIBUS-DP软件以含在Stpe-7中)及授权(S7及PROFIBUS-DP的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