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02-26):
系统用一施耐德ALT66变频器和工频(可切换)启动一深水泵,变频器显示“SHORT CIRCUIT”,停止运行。断电后再上电,变频器显示“GROUD FAULT”。用1000V摇表检查电机,发现电机三相对地短路,用万用表检查,发现电机三相相间电阻为兆殴级,用工频直接起动,电机三相有电压但无电流,何故,望指教!

楼主:
确实是这样,谁能帮我确定故障!!!

网友A:
先拆去电机,看变频器输出是否平衡!如果平衡则换电机试试!

网友B:
一般是电缆接头烧坏开路